图中出风口3*90表示什么意思?

楼主(2014-04-25):
另求哪位老师总结一下在机械制图中,乘号在不同条件下所表示的不同意思

网友A:
这不明显有3组孔位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不明显有3组孔位吗?

那90表示什么意思,合在一起又是什么意思?

网友B:
3孔,孔间距90

网友(点评):
2*90=180 小于240 ?

网友(点评):
估计图错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90表示什么意思,合在一起又是什么意思?

这图哪来的啊,是不是错了啊!12-ø8什么意思啊,应该是8-ø12吧。90是什么不理解了,这样标应该是定位孔位的,但不知道90这数字是哪出来的;总结:图画的不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3孔,孔间距90

如果孔间距是90,那和240那个标注是不是矛盾了?

网友(点评):
你看错了。240是方法兰的内尺寸

网友(点评):
估计他的本意是3组空的孔距都是90

网友:
引用 网友B:
3孔,孔间距90

那就是180?
可看图明显应该是270啊。

我见得少,但我感觉它这个3*90是写错了吧???2*135还差不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孔间距是90,那和240那个标注是不是矛盾了?

就是说啊,我的感觉就是标错了
只是值没错而已

网友:
样本上的玩意儿,可能是错的,

楼主:
图是网上查资料时看到的,可能有错误.(难道90指孔深,天呐,我在想什么?!)

网友(点评):
我也想过这问题,可风机出口要那长孔深干嘛,所以肯定不对。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图是网上查资料时看到的,可能有错误.(难道90指孔深,天呐,我在想什么?!)

应该孔间距是270,但有3个孔。所以标注成3*90了吧,是叫你做下乘法;反正我不会这样标,人家看不懂。

网友(点评):
孔多的时候这样标还是比较简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孔间距是270,但有3个孔。所以标注成3*90了吧,是叫你做下乘法;反正我不会这样标,人家看不懂。

同意,应该是想表示孔间距

网友:
应该是孔距270

网友C:
应当是孔距90,四个孔。经常见一些小厂风机资料都错的一样,原因是他们根本没有研发,你抄我的彩页,我抄他的彩页。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当是孔距90,四个孔。经常见一些小厂风机资料都错的一样,原因是他们根本没有研发,你抄我的彩页,我抄他 ...

谢谢,领教了。

网友:
我猜应该是少画了一个孔,一边在加一个孔,下面不是还有12-8嘛。

网友:
一张错误的图纸而已

网友D:
就不对图上的尺寸加家评论了。针对楼主的疑问:“乘号在不同条件下所表示的不同意思”?
我所知道的:1、在同一个零件图上,多个有重复对称的结构,如孔,可采用——孔个数×直径  的简化方法表示;
            2、在某一投影视图有一矩形平面,为不产生误解,可以乘号标注出其两边长,如边长为4的正方形投影平面 可表示为4×4; (很负责任地说:对于长方形平面是否可以这样表示,不是很确定)
            3、有倒角的地方,如倒边为2的45°倒角,可表示为2×45°或C2(注意C2只有倒角为45°时才可用该法表示);
                  4、螺纹尺寸表示方法,如:M12×1.5 表示大径为12,螺距1.5的细牙普通螺纹;螺栓 M10×80 表示大径为10,公称长度为80的粗牙普通螺纹;
            5、键的表示方法,如:键10×36 表示A型普通平键,宽b=10,公称长度L=36;(其他类型的省略)
            6、退刀槽或越程槽表示方法,如图示。

网友(点评):
以上就是我所总结的,希望还有其他的大家可以踊跃补充,以上有不对的地方也请大家批评指正。

网友:
仔细看,真看不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就不对图上的尺寸加家评论了。针对楼主的疑问:“乘号在不同条件下所表示的不同意思”?
我所知道的:1、在 ...

总结的很好很实用,辛苦了!

网友:
看不懂啊,乱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90表示什么意思,合在一起又是什么意思?

我认为,图纸有误!!!

网友:
引用 网友B:
3孔,孔间距90

那三孔两间距合起来180比240还小怎么解释

网友:
图纸画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