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整移油缸的油口可以开在上面吗?

楼主(2014-04-25):
学生求助,我想问图中旁边的这个整移油缸的进出油口可以开在上面吗?老师说叫我从缸盖侧边进油,方便管接头安装。但是我不知道从上面进油会不会有影响。所以请教大家指导一下,谢谢。

网友A:
问题描述的太模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题描述的太模糊

不好意思,重新说一次我的问题:整移油缸的进出油口开在上方(如图所示)还是开在缸盖侧面好?这两个方位(上面进油与侧面进油)的区别是什么?

网友B:
方便不谈,都可以用,区别在于你听不听老师的话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方便不谈,都可以用,区别在于你听不听老师的话

哈哈,被大侠你说中心思了。我是不太想改的,从哪个方位进油对系统工作压力的影响都没问题。仅仅是为了油管的安装方便就改结构,这显得有点无谓。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重新说一次我的问题:整移油缸的进出油口开在上方(如图所示)还是开在缸盖侧面好?这两个方位 ...

只要油管接头空间够用就行,还有就是避免油管弯曲幅度过大。。

网友:
要听话,你的老师不在这个有没有问题,你老师在考你

网友C:
引用 楼主:
哈哈,被大侠你说中心思了。我是不太想改的,从哪个方位进油对系统工作压力的影响都没问题。仅仅是为了油 ...

这叫什么话?
你油缸上面一大坨东西,考虑过机修的感受么,以后机器用出去了让现场的人骂街也无所谓么。
不以善小而不为。
我支持你们老师。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叫什么话?
你油缸上面一大坨东西,考虑过机修的感受么,以后机器用出去了让现场的人骂街也无所谓么。 ...

自己刚才的话说的轻率了而且设计时没考虑到你所指出的问题,我会重新设计方案,谢谢你的提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