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E如何用混合画出截面一个是六边形,一个是12边形的实体,只要画来就可以

楼主(2014-04-25):
PROE如何用混合画出截面一个是六边形,一个是12边形的实体,只要画来就可以,请高手指教!!!

网友A:
就是混合命令啊,不过破衣里混合要混合的单元必须相等,六必须打断,造成假12边

网友B:
混合命令

楼主:
引用 网友B:
混合命令

上截面是六边形,下截面是12边形,柱体侧表面每个面是一样的,混合顶点怎么操作
混合试过了,没成功,高手能具体些吗,

楼主:
帮帮忙,大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混合命令啊,不过破衣里混合要混合的单元必须相等,六必须打断,造成假12边

可以画一个来看看不,截面是正六边形和正12边形,也就是说正12边形边的每两个端点与正6边形的一个端点相联,柱体侧面是均匀的

网友(点评):
我上班这里没有PROE,都用的SW,你搜下林青安的视频,我以前好多都是看他的视频学的

网友(点评):
http://v.ku6.com/show/-fYSmUg7B1Xbl7r5.html

网友(点评):
里面说得很清楚,道理在那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混合命令啊,不过破衣里混合要混合的单元必须相等,六必须打断,造成假12边

你的QQ是多少,或者可以加一下我QQ:497129275  刘玉芬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QQ是多少,或者可以加一下我QQ:497129275  刘玉芬

258170017

楼主:
引用 楼主:
可以画一个来看看不,截面是正六边形和正12边形,也就是说正12边形边的每两个端点与正6边形的一个端点相联 ...

多谢,大虾

网友:
这个用截面扫描是不是更快些?

网友:
将六边形的边打断,这样就可以有12个点与十二边形的点连接

网友:
楼上说的正确

网友(2014-06-08):
看看  是这样不

网友(2015-04-21):
顶点相等就能混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