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缩气体一圆罐子里的需要多少能量

楼主(2014-04-25):
压缩一个圆罐子里的气体,圆罐子长h半径r,开始是空气常压,热能不会散失,求压缩体积变化和需要能量的公式

网友A:
这个问题,没有谁可以简单回答你,学一些热力学的东西吧,

气体配比不同,热力学特性不同,即压缩性也不同,压缩分绝热压缩,等温压缩,降温压缩,

你分析一下你过程,看是哪个情况,按热力学解就可以了,计算公式,工程热力学与传热学都有详细说明

网友(点评):
楼主只要通式,不同气体可以用范德瓦斯修订方程解决,不同状态有个多变指数解决,绝热状态多变指数是Cp/Cv,可以等压比热和等容比热可以查表得到。结合就可以得出实际气体公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没有谁可以简单回答你,学一些热力学的东西吧,

气体配比不同,热力学特性不同,即压缩性也不 ...

我这边是用中封阀急停气缸,因为急停的时候还有很大动能,还会拉着气缸跑,根据大侠的给的书我计算了下,发现压缩比到了30了,,缸径是100mm,长度0.39m,需要消耗的动能是2400J,初始气体是常压,大侠我算的对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