矩形钢管100*50*7/Q235A高精度下料是用什么设备

楼主(2014-04-25):
各位大侠,我公司有种产品采用机器人焊接。所用材料为矩形钢管100*50*7/Q235A,请教大侠什么设备能够保证下料直线尺寸精度在0.5mm之内,而且能够保证角度尺寸。谢谢

网友:
如果批量大可以考虑定尺飞锯

网友:
这样说吧楼主,自己曾用无齿居和钢板尺下料,都能保证0.5的精度,关键是下料的定位基准和损耗计算。还有经验

网友:
切管机啊,定好位没有问题。

网友:
实在不行,可不可以留点余量再机加工呢?

网友:
金属带锯床

网友:
能上机器人焊接,就上激光切管机吧!

网友(2014-08-01):
建议使用冷锯下料。工件垂直度、断面光洁度有保证!

网友:
楼主山东菏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