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尽量做到两个气缸的同步

楼主(2014-04-25):
两个气缸推一个重物,两个滑轨,如何尽量简单的做到两个气缸,保持同步呢?

网友A:
一个电磁阀接两气缸,还是要节流阀调解速度平衡!

网友(点评):
两个气缸的同进同出肯定靠一个电磁阀的,节流阀只能控制两个气缸的进出速度吧?怎么保证两个气缸同步呢?你这样理论上是同步的。气缸上面还有调速阀

网友:
基本不可能实现同步

网友:
前年我们公司也碰到这个问题,花了好大精力才做到看起来同步,因为不是我管这事,后面就没理了。到现在还是不知道有没有好办法。有高手来解答下。

网友B:
1:两气缸缸径一致
2:两个气缸接同一个电磁阀
3:节流阀装在气管分支前
4:气管分支后,两个气缸的进出气管管径、长度大小一致
5:缓冲器设置一致
原则上不推荐双气缸实现同一动作!

网友(点评):
你说的只是理想化,气缸调速那里调要把人调疯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个电磁阀接两气缸,还是要节流阀调解速度平衡!

同一个电磁阀控制可以带到原理上的同步(无负载或负载工况相同情况下),增加齿轮机构可以实现同步

网友:
引用 网友B:
1:两气缸缸径一致
2:两个气缸接同一个电磁阀
3:节流阀装在气管分支前

我们后来也是这样处理。不过最好在来一条,两气缸衔接同一个刚性体,然后再输出,这样就100%同步

网友(点评):
增加刚性连接件可行,可以保证气缸同步

网友:
同步一定是机械同步最可靠,靠节流阀之类的都不靠谱

网友:
很难。还是做机械同步吧!

网友C:
简单点儿,两个气缸钱都连在一个块儿上,再用这个块儿去推动西。

网友D:
做个阀块,再调试吧。

网友:
只能機械同步

网友:
两条气缸用齿轮齿条起到同步作用

网友(点评):
脱裤子放屁。。。

网友:
运动部件做成有导向导轨的

网友:
都换成气液阻尼缸吧,调起来方便。

网友(点评):
嗯嗯 我也想起了伏枥老师的帖子

网友:
把两个气缸连在一起  在进行推进

网友(2014-07-08):
两个气缸离的远吗?

网友(2014-12-28):
10楼正解

网友:
引用 网友C:
简单点儿,两个气缸钱都连在一个块儿上,再用这个块儿去推动西。

zantong

网友:
楼主到底想干嘛?出个示意图?

网友(2017-02-03):
两个气缸均连浮动接头,两个浮动接头链接一各工件

网友(2020-09-16):
关键还是刚性连接

网友(2021-03-23):
非常简单,两个气缸装上延时磁性开关,做到行程可调。

网友(2021-08-08):
引用 网友D:
做个阀块,再调试吧。

有成功案例吗?超过2个气缸以上

网友:
做过实物,4个气缸,至少是看不出来,听不出来不同步

网友:
同步要求高的,用机械或者液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