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质硬度在55度到60度之间,用钻头能加工吗

楼主(2014-04-25):
          今天业务从客户那边拿来20件需要更改的,材质为cr12,硬度在55-60。头部加两个M5深10的螺纹孔,东西到不大,但是关键有硬度啊!
          我原本打算包裹孔和螺纹都有电火花来完成,但是那玩意成本太高,客户嫌贵。现在打算孔由铣床钻出,然后由电火花最后电螺纹,就是想请教一下有钻头能钻55°-60°的cr12吗?

网友:
不好干,太硬了!

网友A:
传统上都是电火花完成的。

网友(点评):
光电那两个孔差不多要俩小时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传统上都是电火花完成的。

那能否考虑 热处理先降低下硬度?或者割掉一块儿,然后镶嵌上一个零件,不过这个好像更费时

网友:
一般钻头肯定没戏,嵌一块软材料比较靠谱!

网友:
欧士机8330067丝锥8560500钻头

网友:
  这个情况用65-70度的钨钢钻头钻呀,没问题的。没有的话用65-70度的钨钢铣刀改做钻头用也可以。

网友:
据说霸王钻可以在高速钢上钻孔,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网友:
先退火再加个,改好后再淬火就好了嘛!

网友:
建议不要用钻头,用硬质合金铣刀,采用螺旋插补铣把螺纹底孔加工出来。不过螺纹就难了。我干过HCR44的,博士丝锥M12,还是可以加工的,但是55度就没搞过了。求高手赐教

网友:
刀具成本比较高,20个孔光打孔大概900元吧,螺纹另外算

网友(2018-07-31):
干是可以干的,用钨钢钻,但是费用不比电脉冲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