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空吸盘如何设计

楼主(2014-04-25):
最近设计一个用真空吸盘搬运有机板(50X100X3)的机械手;
有机板在A处定位,用机械手吸附运送到B处,在B处与另一定好位的零件装配。
现场描述:
1 有机板表面是网点面,突起高度为0.1mm,网点为0.1mmX0.1mm,间隔为0.5mmX0.5mm;
2 有机板到B处后要有向下的压合力。
3 定位精度0.05mm
初步设计的方案,将硅胶吸头嵌入硬板中,担心的问题是吸头在上下的过程中,由于其发生形变,有机板发生位移。
这里请教做过类似设计的大侠给予指点。

补充内容 (2014-4-26 10:40):
结构示意图以放在11楼。

网友A:
到达B处,下降过程中 加入带倒角的导向机构。以适应吸头变形量。
是这个意思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到达B处,下降过程中 加入带倒角的导向机构。以适应吸头变形量。
是这个意思不

是您说的意思。
现在的问题是有机板有多种,四个边的形状比较复杂,所以采用吸头。没有用机械手抓取。

网友:
平整面的吸盘到处都是,你的这种有突起的,还是网格结构,估计有些麻烦。也许可以吸盘口用变形好的材料,不知道行不行

楼主:
以前用过亚克力板做的吸盘。能吸起来,但是如果机械手运动速度快了,有机板就移位了。

楼主:
个人分析的原因是网点与吸板之间有空隙。
所以我的思路是能不能再吸板上面附着一层比较软的材料,厚度适当,那样基本可以解决问题了吧。

网友:
表面有凸点,用吸盘有点悬啊

网友:
大吸盘能吸住 突起没关系 通孔都能吸 位置能不能达到5丝,谁都不能保证,要试试 不行,B处下落时进行校正

网友:
新人进来学习了

网友:
吸是没问题的,可以自己用密封圈来做,关键是定位精度太高,要有斜度定位块来保证。

网友:
楼主最好先画个示意图,这样大家也好领会。

网友B:
定位精度太高了吧,你这张图如何保证。

网友:
额、、、路过学习  定位要求确实很高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定位精度太高了吧,你这张图如何保证。

定位模具能到0.03mm,横向的运动结构是硬限位,保持在0.02mm基本时能到的。

网友:
选好吸盘:

网友:
海绵真空吸盘

网友:
最简单的就是去买标准件自己组装就行了

网友(2015-08-23):
设计出来没

网友:
吸盘吸的效果,凸点有影响,但不起决定作用

网友(2016-07-13):
主要是真空发生器

网友:
定位精度有点高吧,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2018-03-13):
老哥,你是卖吸盘的吗?可否联系一下

网友(点评):
有什么需求?zhu_wei@apmc.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