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老马,关于液体循环系统的设计及选型

楼主(2014-04-25):
其实我很想叫马老师的,可惜以前老马就不让。。。

是这样,我想要做一个液体循环冷却系统,将一种液体从容器里抽出来,在冷却箱里冷却,然后再打回去,循环往复。
说起来原理很简单,就是用密封好的泵加上管路即可,但我的担心是,一旦液体受到污染,其后果很恐怖,即220V的电会瞬间传导出来,对操作人员有很大的危险性,所以在没设计过类似的东西之前,我不敢提出任何设计方案。

也是今天机缘巧合,在吃蛋糕的时候突然想起,老马做的饮料机械,里面的液体也是绝对不能被污染的,所以想跟您讨教应该注意什么,目前我毫无头绪,也不敢有什么前期设想,请老哥哥赐教!鬼魅再拜叩首!

网友A:
气体密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气体密封?

不光是气体不能进去,系统里需要充满液体,并不能被外来物污染。

@憨老马

网友:
管道密封,冷却容器通氮气密封或通过过滤与大气相通,污染物从哪里进入工作介质?
饮料行业不允许有任何污染,其它行业,牵涉到流体输送和计量的,很多工况同样必须如此。
流体确定流量、压力后,按工作介质选择合适的泵、阀和管道就行了。

网友B:
高压直流输电换流阀水冷系统,通过水循环管道将换流阀内电器元件所发的热量带到外界环境中。所述的高压为+-800KV。不知楼主还有什么担心。这种技术在电力行业已经非常普及。本人就是做这一行的。

网友B:
楼主,你是做电子束焊接的,不知电子束焊接用于铝材的焊接,如6063。可用性如何?有没有这方面的应用案例。

网友:
帮顶,等待马老讲课

网友:
   帮顶
壳体接地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高压直流输电换流阀水冷系统,通过水循环管道将换流阀内电器元件所发的热量带到外界环境中。所述的高压为+- ...

请兄弟讲讲大致方案,另外如果有污染进入比如系统打开的时候,怎么检测?

网友:
楼主对换热介质的认识似乎有个误区,好像只认为水可以做,所以怕污染和泄漏后电气短路。
其实油质换热介质很多。譬如变压器极高电压多的是,可以做极高电压变压器导热冷却的变压器油,一定可以适用于楼主的工况。
买冷水机做容器,用变压器油,选现成的液压器件,让系统具有隔断、过滤、自检等等功能,非常方便的事情。

网友:
    将水泵+过滤器+散热器+被冷却器件串联后与离子过滤旁路并联能为回路密闭式系统,介质采用纯水,离子过滤旁路保证在线保证纯水的纯度,密闭式系统保证不受外界污染。整个系统用电导率来在线检测纯水的纯度。
   随着现在电子器件的功率不断增加,油冷有它的局限性,现在一般采用纯水密闭式水冷系统。

网友(点评):
水冷、油冷无非是介质热容量与器件换热面积有关的换热效率以及安全保障考虑的权衡。

网友(点评):
兄弟是高压行业的,请教一下,一般来说哪个号的高压硅油流动性比较好?比如在150KV高压下。

网友:
顶,学学大虾是怎么处理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光是气体不能进去,系统里需要充满液体,并不能被外来物污染。

@憨老马

用套管就可以啊!冷媒和液体各走不同的管道。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套管就可以啊!冷媒和液体各走不同的管道。

啊啦,同轴套管是个好东东!谢谢老马!

另外,有没有什么泵是全密闭,体积又比较小的,因为我要循环的液体只有不足一升,但要保证完全密封。冷媒的系统倒是可以做得大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是做电子束焊接的,不知电子束焊接用于铝材的焊接,如6063。可用性如何?有没有这方面的应用案例。

6063含镁多,但仍属于焊接性能不错的铝,我常做6061和7075的焊接,6063没有试过。兄弟要焊什么样的东西?

网友C:
引用 楼主:
啊啦,同轴套管是个好东东!谢谢老马!

另外,有没有什么泵是全密闭,体积又比较小的,因为我要循环的 ...

1、不一定是同轴套管,可以是大管套多根细管,要根据热交换量来计算选择;
2、泵方面我们用得较多的是Fristam、JABSCO品牌,泵的类型选择则要视乎介质的物理性能而定,比如选
FRISTAM 环流泵 FK,全密封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1、不一定是同轴套管,可以是大管套多根细管,要根据热交换量来计算选择;
2、泵方面我们用得较多的是Fr ...

了解了!回头设计出来之后请老马帮忙给审审,谢谢!

网友:
真是巧了,我是做热工的,对流体机械也懂一些,刚结束了工质为硅油的实验,而且在研究生时代也做过液体绝缘冷却的密封装置(电气贯穿件);在下曾蒙道长指点,愿助一臂之力。若道长有空,中午与您通话可否?

网友(点评):
太好了!!!谢谢兄弟!我的电话是18801107838,静候兄弟来电!!

网友:
核电站的水是怎么冷却的?

网友(点评):
分一二三回路,彼此之间互相隔绝

网友:
为什么污染不行

网友(2014-07-09):
很高兴看到各位大侠的经验交流

网友(2018-07-18):
我是来学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