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攻自钻螺钉能不能在预埋角钢上面使用(自钻自攻螺钉不是自攻螺钉)

楼主(2014-04-25):
地基上有预埋角钢,将5mm花纹钢板和预埋角钢能用自攻自钻螺钉固定在一起吗? 不是自攻螺钉是自钻自攻螺钉。

网友A:
可以的!不知道你用多大的螺丁!小的直接攻牙!大的先钻孔!

网友:
在铝型材的C字型孔上用过,钢板估计不行。

网友:
估计不行,那个螺钉有没有钢板硬度高还是个问题。像铝合金,白铁皮,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不知道你用多大的螺丁!小的直接攻牙!大的先钻孔!

ST4.2X19

网友:
根据角钢的厚度,选择攻丝规格。比如角钢厚度5的时候,选M5螺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