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偏心圆在中间的零件怎么做比较好?批量

楼主(2014-04-25):
        材料:CU 3604,产品最大外径6.25,长度11.4,头部铣一字槽(可能是用来用螺丝刀扭的),最大外径处只留85度,其余的铣掉或冲掉都行,厚度只有0.4,中间偏心圆外径3.55,偏心E=0.75.厚0.8,表面是1.0圆弧可以用成形刀插出来,尾端有M2的牙,长4MM。以上单位都是毫米,最小的外径是1.8.客户只提供了样品,没有图纸,我也不怎么会画图,拍两张照片,看大家能不能看懂。
      我这里有经济型数控车床一台,排刀式走刀机。带C轴有有侧铣的排刀式走刀机一台。另外的设备只有仪表车床了。请问我现有的设备能不能加工出来。怎么做比较经济。谢谢!

网友A:
有专门的冷墩机墩出毛坯,然后做偏心夹头上数控车,最后螺纹搓丝,铣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专门的冷墩机墩出毛坯,然后做偏心夹头上数控车,最后螺纹搓丝,铣槽

偏心圆最高点和最大外径的凸点是有角度要求的,怎么装夹呀。

网友:
很好做只用仪表车可以了

网友:
夹头一定要做的好

网友:
同意2楼的方法,低成本,高效率。

楼主:
顶部凸起来的那一块和偏心的最高点呈90度,找不到好的方法做夹具定位

楼主:
今天做了几个出来,角度还是不行

网友:
可以做啊

网友:
可以做一个夹具试试看看     应该可以做

网友:
我觉得难的是夹具,别的没什么 啊。。。做什么东西多要看经验了。。。反正我是没做过这些东西。。。期待高手的指教

楼主:
请教高手能不能用极坐标做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