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金刀加工不锈钢老断刀

楼主(2014-04-25):
用小端2.3大端4.4刃长13的锥度两刃合金铣刀铣不锈钢,深度12.3,由于生产任务急,所以我每次下1个深,转速1800进给100,结果刀总是在弹簧夹头那个位置断,请分析下原因,给出一个合理的加工参数,先谢过

网友A:
是不是加工进一半左右开始断刀?应该是抗力太大,建议两侧下刀,这样接触面积小点。
转速可以给到3500左右,进给200左右。1mm的切深还是有点深,如果上面的方法还不行,还是老老实实慢慢干吧。

网友B:
合金刀太脆,且不宜磨出非常锋利的刀刃来,加工不锈钢刀要快,而不锈钢韧性好,所以刀容易断。用白钢到轻松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加工进一半左右开始断刀?应该是抗力太大,建议两侧下刀,这样接触面积小点。
转速可以给到3500左右 ...

是在加工过程中断刀的,,加工的是槽,所以必须是满刀吃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合金刀太脆,且不宜磨出非常锋利的刀刃来,加工不锈钢刀要快,而不锈钢韧性好,所以刀容易断。用白钢到轻松 ...

试过用白钢刀,但是铣出来的面实在是太粗糙,和工艺的光洁度要求差太多,所以我们选择用合金刀,结果是老断刀

网友(点评):
你可以用白钢刀开粗啊

网友C:
纯合金刀的话你这把刀只能20丝一刀走,比较省刀具就白钢开粗合金精加工

楼主:
引用 网友C:
纯合金刀的话你这把刀只能20丝一刀走,比较省刀具就白钢开粗合金精加工

20丝  进给给多少啊?  转速又是多少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试过用白钢刀,但是铣出来的面实在是太粗糙,和工艺的光洁度要求差太多,所以我们选择用合金刀,结果是老 ...

不可能,应该是你的刀磨得不好

网友D:
白钢刀你最好订高钴的CO-8以上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白钢刀你最好订高钴的CO-8以上的

那不就是M42了?

网友:
白钢加工不锈钢,刀子一下就挂掉了。在弹簧夹头那个位置断说明刀具磨耗掉了,进给太快,撞断的。刀子太小。吃刀太深,不断才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