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用铣刀,请教。

楼主(2014-04-25):
对象是黄铜材料,放在数控车上坐的,现在用的12MM四刃立铣,转数800,铣出来的效果不好,很毛糙。请教铣刀选用2刃还是3刃的。转数和吃刀量是多少。

楼主:
可能铣刀的选用有问题,亦或转数进给配合有问题,请大家指教

网友:
800转,太低了吧

网友:
转速有点低,你这个一刀过不容易做好,建议做两个,一个粗一个精。

网友:
1,要看你铣削量多大,如果单单铣平面,这转速太低了,而且具体转速也要看你的刀具材质,是高速钢还是硬质合金的。
2,刀具的悬伸也太长了吧,建议尽可能的短。
个人意见……

网友A:
刀具太长,顺逆铣要弄清楚,铜的话速度还可以高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刀具太长,顺逆铣要弄清楚,铜的话速度还可以高些

这个立铣也要注意方向吗,我觉得应该360°都可以作为进刀方向啊?

网友(点评):
你需要表面的质量就需要方向

网友:
    车床主轴用来装刀,一般都不是很好。买把好点的刀,转速放到2500以上

网友:
合金刀轻刀快走

网友:
长见识了

网友:
优质铣刀供应商    qq629633334     电话186623286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