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料(5052)焊接后有黑雾,问题求解

楼主(2014-04-25):
焊接材质(5052),焊丝材质(5052)。采用氩焊及CMT焊都有黑雾情况产生,保护气体为氩气。请问产生黑雾的原因有那些,怎么来解决啊?

网友A:
几种可能性:
1 焊接处有油污(油污未处理干净)
2 焊接氩气不纯(用氩弧焊机焊接为前提)
3 焊接电流过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几种可能性:
1 焊接处有油污(油污未处理干净)
2 焊接氩气不纯(用氩弧焊机焊接为前提)

1.我们有验证过用酒精擦试后焊接,也有黑雾,作用不是太明显
2.氩气纯度是够的,我们用99.99999%
3.跟电流关系不大,不是主要原因

网友:
应该是 焊接时候  氩气没有保护好     或者是  焊接者的技术不到

网友B:
什么焊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焊机?

手工焊接:飞马特
CMT:福尼斯

网友:
这个顶一下,期待大神出现解释

网友(2016-08-11):
氧化膜没有打磨干净,一般打磨后要擦拭丙酮而且立即焊接。氩气不存,也是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