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车床间隙大

楼主(2014-04-25):
车床间隙大,不补间隙不做车床床间隙调整::如何在编程上进行规避调整

网友A:
参照普车进刀方法

网友:
持续进刀,向前走,别回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参照普车进刀方法

普车怎么进刀的啊,没做过不懂啊,能说下吗

网友B:
单向定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单向定位

能麻烦你详细点吗

网友:
很简单啊,就是一个方向分2步走,最后一步最好是用还有就是每一次相反方向退刀时再次进刀时也要G1进刀,,

网友:
只有在机械传动方面进行调整了。

网友:
调整下机床间隙不行啊,在程序里调的不稳定的,机床没间隙才是王道

网友:
还是调下机床间隙才是正道,调间隙不是很麻烦,硬轨Z方向很方便 ,Z方向的轨道下面有固定整个托盘的螺丝,扭紧一点点就可以了  ,不可以太紧,X方向需要用到一把大的一字螺丝刀,就可以调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