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手中,手腕旋转一般是用什么装置

楼主(2014-04-25):
像这个。。。

网友:
有一种是用齿轮的

网友A:
俺们用回转汽缸加感应器,低精度的便宜货色。

网友B:
这个应该是液压缸的一种,叫转角液压缸

网友:
气动摆台,内部结构为出轮齿条。两端有可调旋转角度的螺钉

网友:
进来学习一下

网友:
手腕一般用电机加减速机,或者电机加齿轮,有的直齿,有的伞齿.

网友C:
谐波减速机、RV减速机、行星减速机+交叉滚子轴承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谐波减速机、RV减速机、行星减速机+交叉滚子轴承

不是用液压缸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应该是液压缸的一种,叫转角液压缸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俺们用回转汽缸加感应器,低精度的便宜货色。

网友(2015-06-10):
液压摆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