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是什么顺序阀?

楼主(2014-04-25):
这是LH514E 电动铲运机液压系统的一个顺序阀,请问这是什么顺序阀,有厂家吗?
该顺序阀的出口接制动器的冷却腔,要求压力不大于0.7bar.

网友:
我以前就在山特维克干过两年地下铲运机,凿岩台车,潜孔钻机等等
用的接头都是美国伊顿的,阀,马达,泵以帕克,和博世力士乐为主。其他的液压大件是德纳的
阀组块都是本土加工好过来在嘉定工厂组装的

网友:
这是个制动系统主阀块,是在和驾驶室平行的另一端,从TORO6,到LH系列,这个部分几乎都是一样的不管电动的还是柴油动力的。但是TORO400E,1400E的制动系统就不一样的是蓄能器为主

楼主:
多谢各位讲解,没有成品可以买吗?我看它和一般的顺序阀不同。

网友:
对于P4口,当压力和流量达到后从4.3口径上行,

楼主:
国运兄,这个顺序阀是哪个公司的?

楼主:
国运兄,这个顺序阀是哪个公司的?顺序阀出口的压力不会把制动器冲坏吗?

网友:
顺序阀的基本功能是控制多个执行元件的顺序动作,根据其功能的不同,分别称为顺序阀、背压阀、卸荷阀和平衡阀。 顺序阀的性能与溢流阀基本相同,但由于功能的不同,对顺序阀还有其特殊的要求:

(1)为了使执行元件准确实现顺序动作,要求顺序阀的调压精度高,偏差小;

(2)为了顺序动作的准确性,要求阀关闭时内泄漏量小;

(3)对于单向顺序阀,要求反向压力损失及正向压力损失值均应较小。

顺序阀的主要作用有:

(1)控制多个元件的顺序动作;

(2)用于保压回路;

( 3)防止因自重引起油缸活塞自由下落而做平衡阀用;

(4)用外控顺序阀做卸荷阀,使泵卸荷;

(5)用内控顺序阀作背压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