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Y12 6063 7075的区别是什么

楼主(2014-04-26):
一般什么时候用什么材料啊.
另外LY12不能普氧??公司的工艺说LY12是硬铝 只许普氧就行

阳极氧化分普氧和硬氧是吗

网友A:
LY12属于硬铝
6063普通铝合金
7075铝合金中强度最好的
LY12是可以做阳极氧化的
阳极氧化是分和硬氧化的

网友(点评):
硬铝不能再硬氧了吗

网友B:
阳极氧化分普氧和硬氧本质是不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阳极氧化分普氧和硬氧本质是不一样的!

如果LY12的一个铝板.我直接写阳极氧化.行不行..还是好写清硬氧还是普氧

网友C:
直接写阳极化就是默认普通的,硬质阳极化要注明的,硬质阳极化是膜比较厚,一般在25-150um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接写阳极化就是默认普通的,硬质阳极化要注明的,硬质阳极化是膜比较厚,一般在25-150um

谢谢.明白了

网友(2015-01-08):
引用 网友C:
直接写阳极化就是默认普通的,硬质阳极化要注明的,硬质阳极化是膜比较厚,一般在25-150um

你好,那我想问下,一般的铝的工件做阳极氧化,普氧或者硬氧的话,工件的尺寸是要发生变化的吧?这样不就不准确了吗?还是图纸给供应商加工的时候要注明呢?
工件能不能部分的做阳极氧化呢?谢谢

网友D:
引用 网友A:
LY12属于硬铝
6063普通铝合金
7075铝合金中强度最好的

那阳极氧化后,因为表面的氧化膜,尺寸发生变化怎么办呢?还是说一般的加工的供应商会在工件机加工后留点余量再氧化呢?
图纸上要注明什么特别的嘛? 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D:
那阳极氧化后,因为表面的氧化膜,尺寸发生变化怎么办呢?还是说一般的加工的供应商会在工件机加工后留点 ...

普通的阳极氧化对尺寸的变化量影响很小几乎在微米级,硬氧化的变化量要大一些,厚一点会接近0.01左右,最好还是先和处理厂沟通一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普通的阳极氧化对尺寸的变化量影响很小几乎在微米级,硬氧化的变化量要大一些,厚一点会接近0.01左右,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