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槽的加工

楼主(2014-04-26):
孔是112mm,槽径是130,槽宽6.3,粗糙度1.6,槽位70深,请问选择什么样的刀具好加工?

网友A:
线切割

把刀用好 -1 灌水~

网友(点评):
线切割不是万金油!!!!!!!!!!!!!!!!!

网友:
格莱圈的槽。
我们是自己做的刀杆,白钢刀头,主轴四五十转,手动进刀,哎太简单了。

网友(点评):
赞同,汗这个做车床的都应该能解决啊!做把即可

网友B:
在刀具上入手

网友C:
可以铣,镗,车不知道你想怎么干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线切割

是在孔里割个密封槽,槽径130+0.063,同轴度是0.05,和外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铣,镗,车不知道你想怎么干

我要车出!就是不知道买什么样的刀具好!我的产品是油缸!能推荐一下用什么牌子的机加刀好加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刀具上入手

就是不知道用什么,品牌的刀具好啊?

网友(点评):
土豪的世界吾等不太懂,你是考虑用什么用什么品牌的刀,我们是考虑怎么自己做,话说单边吃10的刀还真没见过,

网友:
油缸的活塞,导套经常车,就是没有你的那么深,最深单边10mm左右,单件就买根白钢条,批量只有找数控刀板型的切断刀,自己做一个刀杆了!

网友:
自己做把刀,碰上车床上很多深槽自己做刀就可以,整个好点的的刀杠很重要

网友:
品牌刀具找找吧,应该会有的。普通的内槽刀而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