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带卡簧槽的轴承叫什么名字?

楼主(2014-04-26):
这种带卡簧槽的轴承叫什么名字?

网友A:
我在小变幅滑轮上用过一次,日本的,我也不知道具体叫什么名称,我们这里都叫它滚针轴承。

楼主:
RE: 这种带卡簧槽的轴承叫什么名字????

引用 网友A:
我在小变幅滑轮上用过一次,日本的,我也不知道具体叫什么名称,我们这里都叫它滚针轴承。

内容六角钻床齿轮箱里用的,您怎么看

网友B:
你说的是这种轴承吗?

网友:
直线轴承也是带卡簧槽的

网友:
无图无真相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是这种轴承吗?

嗯,师傅这种轴承具体名字叫什么?买回来时止退槽里厂家不带东西的,就单单一个轴承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师傅这种轴承具体名字叫什么?买回来时止退槽里厂家不带东西的,就单单一个轴承

带止动槽的深沟球轴承(GB/T 276—1994)
止动槽内的止动环,可限制轴承的轴向位移,简化轴承座结构,缩小尺寸。一般是轴承外圈的卡槽内装卡簧,再用轴承端盖和箱体将卡簧固定,从而限制了轴承的轴向移动。

网友:
来个图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