锯切时夹锯,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

楼主(2014-04-26):
一个大套,端面夹紧,从上方延轴线方向锯开,锯到最后锯口夹紧把锯条夹坏了(上图为示意图),这种情况应该比较常见 ,有什么解决办法?

网友A:
不应该吧!

网友(点评):
不应该? 绝对应该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应该吧!

既然是绝对应该,那你应该知道是什么原因造成的了 !你先讲一下原因吧,我们都学习一下!

网友(点评):
可能是内应力

楼主:
别沉底,我顶

网友:
你还用手工方式吗

网友:
大套什么材料,如何成形的啊? 锯开后,因为内应力释放变小而把锯条夹坏吗?   改变其成形工艺,让内应力释放后,套变大不就解决了吗?   锯前适当去应力退火如何?

网友:
这个绝对是变形导致的,很简单,找一个长螺母,两面各拧一个螺杆,没切之前先把内孔撑紧,这样在锯开的时候就不会往里面收缩也不会夹锯条了

网友(点评):
看样要用千斤顶顶住了

网友:
你是手锯还是机器锯?

手工锯时:让锯条在工件上走月牙形,就是前后手除了做前后运动还要做上下运动,不要走直线。这样锯缝会宽,就不会夹锯了。
要是机器锯:修宽锯齿尖或将锯齿掰弯,隔一个或两个掰弯一个,并错方向,这样同样也是加宽锯缝,就不夹锯了。要是锯缝较深还可以在上锯缝上夹一片薄料。不知对你有用吗?

网友(点评):
我也考虑 深的用薄片垫一下,不知道行不行 龙门锯

网友(点评):
你的锯该“伐”了(刃磨),他们会给你修出锯“路”的。

网友:
找东西撑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