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3 调质后表面淬火硬度是多少呀?

楼主(2014-04-26):
有谁知道,A3 调质后表面淬火硬度是多少呀?

谢谢。

网友:
A3属于低碳钢,淬火的意义不大。

网友:
你要搞什么?科研?没必要吧?

网友:
A3 来热处理?
1、A3自己的性能是不适合热处理的
2、为什么不选适合调质的钢材?

网友:
前辈们说的对啊。

网友:
1. 是否能淬火取决于碳含量
2. A3是老牌号,现在的新牌号是Q系列,它考核机械性能,不考核化学成分,碳含量较低并且范围大,基本上不属于可淬火钢系列
总之,换钢材吧

网友:
淬火不行 可以渗C

网友:
虽然有资料记载可以渗碳淬火
但是你这没什么前提,单独讨论这个意义不大

网友:
A3 调质后表面淬火硬度是 约150~190 HB

网友:
为什么要用A3呢?必须要用这种材质吗?楼主,还是换材质吧,比如45号钢。当然了,得看你用在什么场合

网友:
A3料大路货,不值得调制,但如果厚度很大的话,有可能下完料的表面很硬,曾经安装国外设备时打孔就打不了

网友:
A3调质淬火?有这么玩的吗?

网友:
进来又跟大虾门学习到了一点,谢了!

网友(2014-12-02):
A3钢,不能淬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