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油缸跑位问题

楼主(2014-04-26):
有一台机床,油缸在后退到位之后总会往前跑。把另一台相同机床的油缸换过来还是跑,再交换控制阀,方向阀,溢流阀之后,还是这台跑,另一台不跑。想知道是什么原因。怀疑油管泄漏会对这个有影响吗,还是有其他的原因。

网友A:
不用查油缸,阀。。什么的。
回油有背压,查回油过滤器吧。油污染了,堵了。

网友:
有可能里面有空气,也会产生这种现象,安装时要排气。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查油缸,阀。。什么的。
回油有背压,查回油过滤器吧。油污染了,堵了。

好的,我会去检查下回油过滤装置的,有问题再咨询你

网友(点评):
是和不是的话,请吱一声。^_^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查油缸,阀。。什么的。
回油有背压,查回油过滤器吧。油污染了,堵了。

没有过滤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有阀体卡住

阀是和另一台交换过的,换到另一台没问题,另一台的换过来还是一样的跑

网友(点评):
有没有原理图,上原理。回油管道上必有阻力大的元件。

网友(点评):
还有油缸盖结构发个图出来,可能有局部闷油现象产生。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查油缸,阀。。什么的。
回油有背压,查回油过滤器吧。油污染了,堵了。

油缸是日本的,不过很普通,结构原理图就不发了,液压站的图可以发给你看看,但资料不在了,因为比较老了,估计很难找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查油缸,阀。。什么的。
回油有背压,查回油过滤器吧。油污染了,堵了。

这个就是那个液压缸和液压站,缸是很普通的结构。

网友A:
你还是查一下回油这块,回走,说明有背压,那么背压那来的,得找出来,
再问一声,回走是只有很小一段,还是一直回走。是回走还是回弹。

网友(点评):
回走和回弹在分析上还有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还是查一下回油这块,回走,说明有背压,那么背压那来的,得找出来,
再问一声,回走是只有很小一段,还是 ...

油缸退回到位之后,自己会慢慢的往外走,如果一直走下去,会慢慢的走到前进到位的地方

网友(点评):
这种情况就是反向有油进入后腔了,因当是大腔向小腔行走吧?有内漏

网友:
引用 楼主:
油缸退回到位之后,自己会慢慢的往外走,如果一直走下去,会慢慢的走到前进到位的地方

应该是内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还是查一下回油这块,回走,说明有背压,那么背压那来的,得找出来,
再问一声,回走是只有很小一段,还是 ...

不是内漏吧,油缸和另一台机床的互换了的,换过去另一台没跑,这台照常跑

网友(点评):
不是油缸内漏,而是系统中有内漏。对了你不是比例系统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还是查一下回油这块,回走,说明有背压,那么背压那来的,得找出来,
再问一声,回走是只有很小一段,还是 ...

楼主把所有部件对换了,突然就冒出一个问题;不会是外部一调紧的东东松动了?

网友(点评):
不知道原理,不知道结构,不知道元件。只能瞎猜。如果说是比例阀控制的,情况分析又是一个样。^_^

网友(点评):
这么分析来分析去还劳心费神,系统图都不拿出来,还让人把头想破了,无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