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心镗孔刀片,批量加工根本无法进行

楼主(2014-04-26):
加工中心加工45孔,深度60,普通Q235材料.转速400,f40单面有0.3余量......上下测量有0.01-0.02锥度
京瓷的普通刀片,住友,三菱金属陶瓷的刀片加工也发现有錐度.......批量加工根本无法进行。

网友A:
转速太低了,用1500试一下

网友:
转速低后,刀尖产生积削瘤引起的锥度。可以推测的是你的表面光洁度不好。

网友:
余量有点大

网友:
      形成锥度,刀片的牌子和转速的快慢关系不大,主要在整个夹持系统方面要一一检查。

网友B:
建议楼主把刀杆的情况发出来看看,是不是刚性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楼主把刀杆的情况发出来看看,是不是刚性差了。。

刀杆正河源的组合镗刀,8件装。刀柄已经检查过。没问题

网友(点评):
你用的是NBH2084搪刀组,你怎么不上转整个图片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转速太低了,用1500试一下

转速高,磨损跟严重

网友:
确实转速太低,Q235材质转速还有很大提升空间,余量减小到单边0.1-0.2,还有镗杆刚性刀片的材质

网友:
余量小点,转速高点,另外搪孔有锥度也不是很奇怪的事,有些深孔就是搪完了再绞的。

网友:
单边余量0.15左右;
线速度可以稍微快点。

网友:
楼主你先检查粗镗孔时候的余量是否均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