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是什么装置?

楼主(2014-04-26):
这是模具上扬时,方便模具的移动。应该是一套液压的系统,网上找了也没找到相关内容,所有来这里请教给位前辈。这套装置叫什么,上扬模具类似滚轮的装置哪里有卖?

网友:
液压站啊!

楼主:
前面那个图没贴上来,我是想问前面那个模具底下四根跟滚轮一样上扬模具的装置。

网友(点评):
想问的问题没有图,有图的不是要问的。

网友:
楼主去搜搜  举模器
大把商家在卖

要山寨也好,想自制也成,都要有一定的基础存在,不具备这基础时还是花银子比较适合。

网友A:
刚好前几天看到这个装置,液压装置,模具未装前先顶起,装模具时靠此装置上的滚子移动到位,然后液压控制装置下落,模具和台面贴合
总得来说是辅助装拆较大的模具的装置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刚好前几天看到这个装置,液压装置,模具未装前先顶起,装模具时靠此装置上的滚子移动到位,然后液压控制装 ...

网上搜举模器,有图有真相,呵呵呵,方便

网友:
碰巧知道,脱模。
第二章图片使用气液增压。

网友:
一个油箱,一个液压泵,一个多路换向阀,还有油管,压力表,这些东西去做液压泵站的厂区买比较便宜,而且东西多,应该有适合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