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RIO控制器控制问题探讨,能帮助完成者定重谢!

楼主(2014-04-26):
各位大侠,能帮我解决一下这个问题吗?
1,一台4轴直角坐标机器人,通过示教器示教得到空间中A,B,C , D.点.
控制要求如下:直角坐标机器人按照A,B,C,D顺序对示教点进行再现。
本人写了二套程序效果不是很理想,想请各位指点指点!
    mode:
IF READ_OP(202)=1 THEN
    BASE(2,1,0,3)
    MERGE AXIS(2)=ON
    MOVEABS(VR(92),VR(91),VR(90),VR(93)) 'A点坐标
    MOVEABS(VR(92),VR(91),VR(90)+(VR(54)*10),VR(93))'B点坐标
   MOVEABS(VR(82),VR(81),VR(80)+(VR(55)*10),VR(83))'C点坐标
   MOVEABS(VR(92),VR(91),VR(90)+(VR(54)*10),VR(93))'D点坐标
MERGE AXIS(2)=OFF
ENDIF
GOTO mode
此程序在运行过程中的抖动,本人想是不是电机的旋转方向改变后引起的
电机抖动
    mode1:
IF READ_OP(202)=1 THEN
    BASE(2,1,0,3)
    MOVEABS(VR(92),VR(91),VR(90),VR(93)) 'A点坐标
    WAIT IDLE
    MOVEABS(VR(92),VR(91),VR(90)+(VR(54)*10),VR(93))'B点坐标
     WAIT IDLE
   MOVEABS(VR(82),VR(81),VR(80)+(VR(55)*10),VR(83))'C点坐标
    WAIT IDLE
   MOVEABS(VR(92),VR(91),VR(90)+(VR(54)*10),VR(93))'D点坐标
     WAIT IDLE
ENDIF
GOTO mode 1
此程序在运行过程中不抖动,但运行不平滑 。想请各位指点指点!
问题能得到解决,本人定有重谢 !联系电话:13782704927,杨

网友:
从甲地到已地直线过去,指的是距离,但是过去有讲究,也就是以什么姿态,就是以单一速度?还是变速度,变速度讲究加速度,再讲究还有跃度。这里的几个度不能有突变,这样动作就不像机械人了。

网友:
谢不必了,短期解决方法是每个机械运动配平衡,根本解决方法是换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