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用Yx形密封圈用挡圈,这2种有何差别

楼主(2014-04-26):
请问前辈们:

轴用Yx形密封圈用挡圈,有两种形式,一种是有切口的,一种是整体式的,两者有什么差别?
轴用Yx形密封圈(JB/ZQ4265-2006)用挡圈

网友A:
带切口,好安装,可调节长度,密封效果不好,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带切口,好安装,可调节长度,密封效果不好,便宜

太感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