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度自动控制,有无简单一点的方法

楼主(2014-04-26):
先从常温加热到90度,保持20分钟,然后将到60度保持6-10个小时,有没有简单一点的方法,最好是老人也可以操作的。
先谢谢啦!

网友A:
温控仪可以根据你的要求编程实现自动控制

网友B:
老人就设置闹钟提醒

楼主:
引用 网友A:
温控仪可以根据你的要求编程实现自动控制

买了一个AI 518 温控器,一帮人都不会编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人就设置闹钟提醒

需要一个调整温度的工序,就怕老人调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