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柱度和直线度、圆度、锥度的关系

楼主(2014-04-26):
请各位说说 圆柱度 和 直线度、圆度、锥度的关系?有没有什么换算的关系呢?
比如:要求外圆直径的圆柱度为0.007,那么直线度、圆度、锥度应该各要求多少呢,

网友:
第一次听说可以换算的,顶上去,看看大侠怎么说

网友:
圆柱度是 直线度、圆度、锥度的集合

网友:
以我所看我觉得这几个是不同的概念吧,圆度是对于某个截面处而言的吧,而圆柱度是相对于一段而言的,圆锥度和直线度就和前面的概念差别较大了吧

网友:
没有关系的 就是形状公差要小于位置公差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