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支撑一根轴的端部使它水平!

楼主(2014-04-26):
假设有一根直径18mm的圆轴,长度1.53米,在圆轴的一端水平夹持100mm长度,然后我的需求是保证圆轴安装之后整体是水平的,但是实际上是,当一端支撑,另外一端悬空,因为自重,另外一段一定会垂下来大概15mm(材料为45号钢),请问各位大侠有什么好的方法可以使这根杆安装之后保持水平?能否将这根杆向上弯曲之后再靠自身的重力抵消掉弯曲!如果可以的话,有什么加工设备可以精确折弯这根杆?安装之后最大位移保持在3mm以内即可!

网友:
选用再大一点中空型的钢管

网友A:
做热处理了吗
夹持力够大的话应该不会下垂

网友:
肯定会下垂,因为直径和长度的关系。只能是加大直径了!

网友:
可以吊威亚

网友:
水平夹持后自然下垂状态就是精确折弯的状态

网友:
最好改设计,这种结构再加上后续的折弯矫正等手段,想要达到你的要求,还不如加大轴径,或增加支撑。成本也要考虑。

网友:
支撑座可以采用自调心轴承!

网友:
引用 网友A:
做热处理了吗
夹持力够大的话应该不会下垂

夹持力大小跟下不下垂有关系吗?

网友(点评):
重心外移对支点产生扭矩产生的下垂,如果夹持力可以平衡这个扭矩,是不是就不会下垂了呢 请大侠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