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螺纹有何技巧?震的厉害,光洁度也不好

楼主(2014-04-26):
今天用数控车M20的螺纹,75长,最后一刀编程按公式算下来是17.3,可是我都编到了16.7,然后用板牙过不去(没有螺纹塞规),牙尖大概有0.3—0.4左右了(外径是19.9),刀子用角度样板60°磨标准了的,装刀也是正确的。

以前在其他厂刚学数控的时候都是用的成型刀,车出来的螺纹都是好好的。因为好几年没做了,现在也只有手磨刀用。厂里也就2个车工,找不到人想办法,所以来社区请教一下这是什么原因。

补充一下:我考虑到零件比较细长,容易震,所以刀子我开的槽比较翘,不知道会不会是中心高的原因,刀尖的中心高对了,但是刀刃的中心高越来越低,然后车出来的螺纹有点肥造成了板牙下不去,厂里的螺纹样板卡不到牙底,所以卡了也看不出效果。

如果车刀不开槽,会震的更厉害,光洁度也不好,我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啊?

顺便问问,螺距和牙尖的比例怎么算才合适。

网友:
前角为0时,牙型角才等于60度。前角越大,牙型角应该越小,他们之间有一个修正关系,你可以网上搜看看。
然后,如果是45号钢的话,我认为你的外径有点偏大。底径是应该车到16.7的。

网友A:
首先看清楚螺距,20的标准螺距好像是2.5那么20-2.5*1.3=16.7,你算到17.3说明你是按2的螺距计算的。请仔细看一下你的图纸,程序,板牙的螺距,其次是刀具角度,高度,最好是车好之后用牙距来对照就知道问题是哪里了

网友:
你刀开槽比较翘,课堂上就叫前角大,会造成螺纹牙尖角大(肥),这不影响螺母(或板牙)拧入使用的,只是这螺纹性能不是最理想,

如果你刀尖对刀或其他原因落在中心线以下,就会造成车到理论尺寸还是拧不进的情况,但也不会差太大,

如果螺纹只是一般用途,继续再进刀试,直到刚好能拧入也能用,

严格用途螺纹则一定要通止规,标准刀具的,

最好买把机夹刀

牙尖磨平到0.3,是符合要求的,越小拧入通过越可靠,但刀尖强度不行了,

网友:
数车后面有尾顶尖吗,有的话,震动问题就解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首先看清楚螺距,20的标准螺距好像是2.5那么20-2.5*1.3=16.7,你算到17.3说明你是按2的螺距计算的。请仔细看 ...

直径为20、螺距为2.5的螺纹,我查表为17.294.不知道你怎么得出的。还有为什么是1.3啊?

网友:
我想问一下为什么M20*2.5的底经会是16.7
按螺纹的计算公式螺纹深度等于1.0825P
这样算出来螺纹底经就只有17.29375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首先看清楚螺距,20的标准螺距好像是2.5那么20-2.5*1.3=16.7,你算到17.3说明你是按2的螺距计算的。请仔细看 ...

我想问一下为什么M20*2.5的底经会是16.7
按螺纹的计算公式螺纹深度等于1.0825P
这样算出来螺纹底经就只有17.29375

网友:
   外径车小点,还有螺纹长度75?考虑加顶针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想问一下为什么M20*2.5的底经会是16.7
按螺纹的计算公式螺纹深度等于1.0825P
这样算出来螺纹底经就只 ...

是1.3p

网友:
之前也车过,比你的更长,我后来在夹头处加了点铜块。然后用顶针加一点力,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1.3p

还是不对呀  难道是我理解错误了吗?
H等于0.866025404*2.5等于2.16506351
小经就等于1.25*2.16506351约等于2.706
外径20减去2.706就该等于17.294    也就是17.3的样子
杂算的16.7啊
难道我以前都错了吗?现在还在错吗?
还望大侠指教12
谢过先

网友(点评):
单边还是双边先弄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