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螺杆上快速移动是怎样实现的?

楼主(2014-04-26):
此外还可转动螺杆进一步夹紧。这个结构大概是怎么样子的?

网友A:
首先要大螺距,再就是螺母与座之间有个定位销子,或锁紧半卡,相当于离合器,

网友:
怎么看不到图片?

网友B:
可能螺母为半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要大螺距,再就是螺母与座之间有个定位销子,或锁紧半卡,相当于离合器,

“锁紧半卡”不太明白  ̄_ ̄|||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螺母为半圆

我也觉得可能螺母只有一半的螺纹,但是总觉得这样的话,锁紧的时候会不会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首先要大螺距,再就是螺母与座之间有个定位销子,或锁紧半卡,相当于离合器,

0610310725  顺便请教998大侠:手绘图是针对具体设备的机构运动简图、控制系统的结构图、材料的应力应变曲线等等这类的图吗 发表于 昨天 22:05

0610310725  请教问题大侠不会骂你的,不过问题得问的有水平,第一个说明你注重基础,第二个说明你想在现有技术基础上有突破,3、4说明你关注8爷的帖子  发表于 昨天 21:58

做快乐事  准确手绘图是什么样子的,工作几年没有看过。8爷,可以给我开开眼吗?  发表于 昨天 19:46

网友:
机械上称为开合螺母。开合方式虽多种多样,有凸轮有连杆有顶杠有斜契,无非是操纵机构变化位置。
图示或为斜契或为连杆,螺母开合方式如河蚌,有一个铰链。

网友:
用手按住和松开的那个零件,是与螺杆配合的。
是否大螺距,图中应该不是。

网友:
就是半个螺母,按下时脱开,松手时靠弹簧的力使螺母与丝杠相连。由于负荷很小,这样做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