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中怎么画带冲压立式座外球面球轴承

楼主(2014-04-26):
今天用SolidWorks画装配图是用到一个带冲压立式座外球面球轴承,在标准库里没有找到,不知道怎么画了,刚刚入门,求高手指导!

网友A:
建议您先弄明白立式座外球面球轴承结构,然后分析一下应该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您先弄明白立式座外球面球轴承结构,然后分析一下应该可以

嗯,好的,谢谢指点。请问这位高手能否指导下怎么样分析带冲压立式座外球面球轴承的结构???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好的,谢谢指点。请问这位高手能否指导下怎么样分析带冲压立式座外球面球轴承的结构???

这个我也不是太懂,我也是新手小白,还是等到其他好友来帮助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