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车床能否使用16mm大的U钻?担心机床吃不消

楼主(2014-04-26):
本人操作一台经济型数控车床,做缝配.材料是40cr,未调质.

16大的普通上工钻头,磨一次只能打10几个孔就不行了.  孔深40

型号6132...Z轴长750mm..主轴电机4kw

不知道能否使用16mm大的U钻.

担心机床吃不消.使用U钻的成本问题

有经验的朋友能分享一使用经验吗

网友A:
u钻头只在资料上接触过,感觉16直径上安排两片刀片,会不会固定强度有点弱,问问论坛有经验的师傅看,

其实去买硬质合金钻头,效果会不会好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u钻头只在资料上接触过,感觉16直径上安排两片刀片,会不会固定强度有点弱,问问论坛有经验的师傅看,

其 ...

16的u钻有的,估计机床不会吃不消,u钻设计上切削力平衡性较好的

网友:
什么材料?打十几个就不行了,要么钻头没磨好,要么节削参数不对

网友B:
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有问题!

估计是你的钻头磨的不行,上工的麻花钻应该不止打十几个,在钻头上下点功夫吧

网友:
25的U钻一样打,才16随便打

网友(点评):
看了视频感觉还没钻头经济实惠,而且U钻对刀还比较苛刻,楼主感觉呢?我加工304/316L的产品盲孔,用麻花钻磨平钻头S500、F0.08

网友(点评):
如果是磨钻头磨得不怎么样,你就会喜欢U钻的,或者你用了U钻后,你就不想磨钻头了,因为你拆下磨刀,并重新对头也占去了不少时间。至于说对刀那和普通对刀一样的简单

网友(点评):
像楼主和我这样的,磨一次钻头只能打10几个孔,现在楼主一次可以打一两百个孔,你说他会用U钻还是麻花钻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放心使用,http://bbs.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39522&extra=page%3D1

仔细看了这位大侠的帖子,太感谢了.

不过我的车床是6132型号,主轴电机只有4KW,,,比你的6150要小几个型号.

过完51后就去买U钻来试了.实践才是硬道理.

网友C:
有新发现上来说一声,呵呵

楼主:
昨天在网上买了一把16大的U钻,240大洋,国产货,看外观不咋地,两粒刀片发货发错.卖家态度到是非常好.马上给我换发两粒过来.
明天下午测试,先确定我的4KW主轴电机,有没有力钻进去..看了楼上的帖子,得注意对中心高.

楼主:
上午试做了6个.机床完全没问题,这下爽了.
目前加工环境是:
1: 气动弹簧夹头
2: U钻装到了排刀架上,自己线切割的刀架.未热处理
3: 打孔的材料是40cr
4: 转数1100    进给F0.05  打40深的孔  孔底部有一个8mm孔连接
5: 没有内冷.打到20深  30深 时,铁屑不好排出,退了两次刀.
6: 中心高度是用内围刀片平头对的,目前大概偏低0.1mm  X方向中心就用外围刀片镗个孔测量一下.  现在打出来的孔刚好16大

以前是本人一点点心得体会.

下午有时间试试,车床本身的冷却管子,引出一根接到U钻上. 当然还要加快速度,加转数或者进给都要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新发现上来说一声,呵呵

目前是从机床本身的管子处,引出一根接到U钻上当作内冷,压力非常小.
请问你有接上内冷吗,效果如何?

网友:
u钻的使用最佳效果是在加工中心,在车床上没什么优势。

网友:
引用 楼主:
目前是从机床本身的管子处,引出一根接到U钻上当作内冷,压力非常小.
请问你有接上内冷吗,效果如何?

内冷的没试过,试过接气泵的,但是机床不是全封闭的,接气泵后冷却液雾化后搞得几乎没法工作,就放弃内冷了,你有现成的气泵,如果是全封闭车床不如试下外冷加内气排屑,如果想把速度提上去,内冷买一个洗车的高压泵应该没什么问题,有10mpa压力的好像也只三四百块钱而已,其实现在的效率应该也比用钻头高吧,不要相信什么“最佳”的效果,只要能提高自己的生产效率的东西,就是好东西

网友D:
效率的确能提高不少,可是U钻在这种条件下 寿命真的成问题,说不好啥时候就挂了,特别是没内冷的加工中心,哎 想起来就郁闷。。
楼主现在要是觉的效率够了,就别再琢磨了,你这个速度不错了。
如果要是上高压泵做内冷的话,把过滤做好,16的刀内孔很细,容易堵。

网友:
我们这的机床68的U钻正在使用。。

网友:
硬质合金效果没有u钻好!可以上优酷搜我的视频,我也是车床,合金钻头10几根,最后一把u钻搞定。

网友E:
还有40深外冷就可以了,3倍径还不到。不过估计32的床子不好用,第一不效率,第二车床z轴电机丝杠还有刀塔寿命大大减少。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还有40深外冷就可以了,3倍径还不到。不过估计32的床子不好用,第一不效率,第二车床z轴电机丝杠还有刀塔寿 ...

目前碰到一个问题,内围刀片,容易破.就是刀片拧螺丝的孔边上.做1 2百个就破掉.中心高,装高装低都试过.进给0.04-0.06都试过.也一样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效率的确能提高不少,可是U钻在这种条件下 寿命真的成问题,说不好啥时候就挂了,特别是没内冷的加工中心, ...

感谢这位朋友的提醒.高压内冷暂时不上了.

现在碰到一个问题:

  内围刀片,容易破.就是刀片拧螺丝的孔边上.做1 2百个就破掉.中心高,装高装低都试过.进给0.04-0.06都试过.也一样的问题.

刀片牌子是 : 住友 wc03

网友F:
看了视频感觉还没钻头经济实惠,而且U钻对刀还比较苛刻,楼主感觉呢?我加工304/316L的产品盲孔,用麻花钻磨平钻头S500、F0.08

网友:
引用 网友F:
看了视频感觉还没钻头经济实惠,而且U钻对刀还比较苛刻,楼主感觉呢?我加工304/316L的产品盲孔,用麻花钻磨 ...

如果是磨钻头磨得不怎么样,你就会喜欢U钻的,或者你用了U钻后,你就不想磨钻头了,因为你拆下磨刀,并重新对刀也占去了不少时间。至于说U钻对刀那和普通对刀一样的简单!

网友C:
引用 楼主:
感谢这位朋友的提醒.高压内冷暂时不上了.

现在碰到一个问题:

C型屑卡在螺丝与刀片的缝隙里了,拧紧点螺丝试试,尽量减少螺丝与刀片的缝隙,一句话,排屑不畅.。

网友:
设备刚度不够,建议还是用整体硬质合金钻头。

楼主:
引用 网友C:
C型屑卡在螺丝与刀片的缝隙里了,拧紧点螺丝试试,尽量减少螺丝与刀片的缝隙,一句话,排屑不畅.。

感谢这位师傅的回复.

目前在刀片中间螺丝孔周围破掉的情况下还在打孔,居然也能很耐用.太神奇了.我是抱着大不了打坏刀杆的心态继续用的.

一头刀片,大概能打300-350个孔.,也就是说,两粒刀片30块钱.3个面大概能打1000个孔,平均每孔是0.03元.可以接受.

原先磨一次普通钻头只能打几十个,是材料质量有问题

正常质量的材料,磨一次普通钻头,大概能打1 2百个.

以上U钻打孔数量也够了.用U钻成本肯定比普通钻头高.但是好处是随便请个操作工就能干.

网友G:
顺带问个问题
斜床身 伺服电机11kw 用直径25 U钻 对机床影响大么?

楼主:
引用 网友G:
顺带问个问题
斜床身 伺服电机11kw 用直径25 U钻 对机床影响大么?

我的主轴电机只有4KW,打16大,你的11KW,还担心什么!

楼主:
晚上淘宝又买了一根14大4倍径的来玩,后天到货,到时再来谈感受,哈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这位朋友的提醒.高压内冷暂时不上了.

现在碰到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什么样的U钻都存在  因为中心刀片是钻削,阻力大,靠近中心,线速度不够。
外部刀片是镗,线速度也相对大一些,寿命也就好点。

网友:
引用 网友G:
顺带问个问题
斜床身 伺服电机11kw 用直径25 U钻 对机床影响大么?

我用过最大36的  稍微慢点也没闷车 呵呵

楼主:
感谢上面师傅的回复

刚买的14 4倍U钻,失败了..要么是孔光洁度太差,要么是孔尺寸大的离谱.

网友C:
引用 楼主:
感谢上面师傅的回复

刚买的14 4倍U钻,失败了..要么是孔光洁度太差,要么是孔尺寸大的离谱.

钻杆废了?

网友:
16大?门外人求教

楼主:
引用 网友C:
钻杆废了?

钻杆没废...

孔的尺寸,光洁度达不到要求.杆子太细长,所以不好用.

回复楼上的,16大是直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