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去除材料的表面粗糙度,上面怎么还标注数值100?

楼主(2014-04-27):
不去除材料的表面粗糙度,上面怎么还标注数值100呢?这是什么情况

网友:
正常吧,不去除材料的方法也可以有表面粗糙度要求,只是不常遇到

网友:
滚压就算不去出材料的方法吧。。。粗糙度可以达到0.8以上呢

网友:
对毛坯也可以有粗糙度要求的,比如锻造、铸造、气割等方式得到的毛坯,有的太过于粗糙的,不一定都能合用

网友A:
表面抛丸、喷砂等也能提高材料表面粗糙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表面抛丸、喷砂等也能提高材料表面粗糙度。

我感觉喷丸也会去除表面材料?

网友:
喷丸处理后,工件表面污物被清除掉,工件表面被微量进而不容易被破坏。表面积有所增加.由于加工过程中,工件表面没有被破坏,加工时产生的多余能量就会引会工件基体的表面强化。也就是说不会去除工件表面材料的。

网友B:
工艺上的去除材料加工是指:车、刨、铣、钻、磨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工艺上的去除材料加工是指:车、刨、铣、钻、磨等

插、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