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刀具的角度,前角是多少,该如何去判断?

楼主(2014-04-27):
大侠们好,根据刀片参数可以知道后角,但是前角是多少,该如何去判断?

网友:
     根据刀片参数槽型一样是可以知道前角的。一般是在刀片型号之后标有,具体要看厂家不同的表示方法和位置。你要判断可以通过测量和查找资料知道。肉眼是看不出来的。

网友A:
前角一般根据槽型来的,不同品牌的槽型不同,所以前角也略有不同。后角都是ISO标准的了,任一车削刀具样本上都会介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角一般根据槽型来的,不同品牌的槽型不同,所以前角也略有不同。后角都是ISO标准的了,任一车削刀具样本上 ...

大侠,为什么现在刀片盒子上的槽型,怎么不按国标标注呢?

网友(点评):
槽型和材质以及涂层是刀片最关键的几个地方,不可能标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