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MD-5是什么材料,做冲头的,上海哪里有卖?

楼主(2014-04-27):
HMD-5是什么材料,做冲头的,上海哪里有卖,外圆40的棒料,板材有卖,棒料没有,客户指定用那材料,假如替代可以建议什么材料,skd11能替代么,还有说那就是高速钢,到底是不是一样的?

网友:
此钢系火焰淬火钢 ,空冷硬度高、变形小、焊接性能好,通常用于制作板金用具。
 上海首泽实业有卖的。

牌号:HMD5

标准:日本—日立

特性与用途:

日本日立HITACHI火焰硬化钢,火焰表面硬化处理,良好的抗磨性和加工性。适用于冲压模,修边模等。退火状态,硬度不大于225HBS

化学成分

碳 C :0.70~0.80

锰 Mn:0.70~0.80
硅 Si :0.90~1.05
铬 Cr :1.00~1.10

钼 Mo:0.20~0.25
镍 Ni :不大于0.15

网友:
日本的牌号  相当于我国的CH-1 (7CrSiMnMoV).

网友:
又累积了一点,谢谢各位大虾!

网友:
既然是模具用的,高速钢肯定不能替代。
度娘上说适用于热作模,如铝、镁、锌、铜合金等压铸模;滑动零部件、各种工程树脂制品,也应用在高硬塑胶模具中,如发动机模具等,具有加工后不需要淬火及不变形之特点,宜制精密铸模或紧急需要时短时间内能制模之优点。
skd11我知道是冷作模具钢,这样的话ms也不能替换了

楼主:
谢谢解答
后来问了客户,说HMD-5叫火焰钢,国产的现在也很多,可能中国学名就是CH-1,和3楼大侠说的一样,问了周边的卖材料的,只有板料卖,没有棒料卖,真是郁闷。还有这材料是汽车冷冲模上常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