悬臂吊里面要安装推力轴承吗,还是直接安装一个销轴?

楼主(2014-04-27):
这样的悬臂吊里面要安装推力轴承吗?还是直接安装一个销轴?

网友A:
我们公司以前做的用的圆锥滚子轴承,这样网上图纸也有不少可以借鉴

网友:
这种简易的悬臂吊,吨位也不大.没有电机驱动旋转的话,可以不用轴承.

网友:
吨位大可以用轴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们公司以前做的用的圆锥滚子轴承,这样网上图纸也有不少可以借鉴

能否把图纸分享一下?

网友:
按楼主照片所示结构,还是用轴承吧。毕竟用上电葫芦了,吊重一般不会小于500公斤。悬臂受力,如果用销轴的话,轴与套之间因磨损将很快憋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