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刀的夹具该注意啥,如图零件的花键。

楼主(2014-04-27):
拉刀的夹具设计要注意啥要点?; h, @; [% k8 C; v5 Y

网友:
这样的产品最好是在立式内拉床上加工,保证工件的内孔与平面垂直即可。夹具也是在这个基础上设计就行了。

网友:
夹具,产品端面,产品孔。3点垂直就可以,没有什么一定要注意的了。

网友:
端面垂直 夹紧力足够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