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使用solidworks问题

楼主(2014-04-27):
各位大侠,晚辈在这里问下,工作中solidworks一般都是使用的几几版的,求推荐使用。

网友A:
solidworks版本差异不大,2008、2010都可以。你刚学就找个高点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solidworks版本差异不大,2008、2010都可以。你刚学就找个高点的吧。

版本差异不大的话,就从08学吧,可以吗,是不是工作也是08 的用的比较多?

网友(点评):
可以。能找高的就找高的吧。

网友(点评):
奥,好的,我知道了,谢谢

网友:
10的版的用着挺好的,不过版本高的好像toolbox里面增加了不少东西

网友B:
2010版本的用着不错,不过2012版本的功能更加牛!!

楼主:
引用 网友B:
2010版本的用着不错,不过2012版本的功能更加牛!!

恩,好的,谢谢。

网友:
我一直用的是2012版的,感觉挺好

网友:
如果你想让你的明细表能够按1 2这样序列排列,请用2012版,话说2014版已经出来了,如果用太旧的版本,会找不到北的。

网友(点评):
恩,看来我就下12吧。

网友:
个人觉得Solidworks 比 CAD 容易上手且好使,不过后者的 使用范围比前者宽。其实现在的Solidworks 技术已经达到很高的地步了,只不过推出的新版在界面布置和联网方面有些差异,但不影响使用,现在用2010的或者2012都不错!

网友:
我用到10的,还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