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系统泄露检测的原理是?

楼主(2014-04-27):
最近接触一个项目,需要液压站,其中一项内容是给一个类似油缸机构充油后保持,一段时间(1分钟左右)后检测整个机构的泄露量,要求泄漏量小于0.3ml/min。请教一下各位大侠,测漏的原理、媒介、过程。
谢谢。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
常用的两种方法:

1、定压供油,检测流量,流量代表泄漏量。

2、定压供油,然后关断阀门,延时再测量压力,压力下降就表示泄露。

用高压气体检测效果更好,两种方法都可以用,压力下降可以用克拉伯龙方程转换成流量损失。

但你只用液压介质,还指定了时间泄露量,就只能用第一种方法了。

网友:
帮楼主顶一下吧

网友:
测量的工具:
这个泄漏量非常小,目前应用较多的是量杯测量法,
或者你可以查一下齿轮流量传感器(不过齿轮流量传感器也很难测到这么小的流量,一般0.5L以上的可以测出来)

网友(点评):
我的测试是线上测的,所以只能用其他办法!

网友(2014-07-01):
观察液柱的是否有变化

网友(2014-08-03):
长见识,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