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神:这种轴承的用法(见图)正确吗?

楼主(2014-04-27):
图中,左右两边的轴是左右主轴,中间的筒状零件重约2吨,长度2.5米。机器运转时筒状物还会坠一些零件,保证重心偏下。正常运转状态筒体没有轴向力,左右主轴分别安装在左右轴座上面。转速差不多也就400转/分。这是经理给我的图纸,我感觉好像轴承的使用有点问题,调心球轴承是为了修正镗孔的偏差,但是我看图中右边的是使用圆柱滚子轴承,这样的话应该不能配合调心球轴承修正镗孔偏差吧。因为调心球轴承可以倾斜一点角度,但是圆柱滚子轴承不可以,这样看的话,如果镗孔偏差大的话,圆柱滚子轴承会很容易坏掉吧。

网友:
这样刚度比较差,易变形,相当于两个悬臂。为什么不作出通轴的?或者主轴固定在筒上,轴承放在外边轴承座里。

网友(点评):
2.5米,通轴自己都很难保证稳定性,400转起自己就先动不平了,还谈什么支撑。

网友(点评):
通轴是不转动的。

网友(点评):
两端主轴用法兰固定在筒上,轴承在外,这是方法二。

网友:
坐等大侠解惑

网友A:
说几点,大侠参考一下。
首先,这种情况不能两侧都用调心,全部调心的结果就是你转速上去以后摆动会放大,最终导致事故。
第二,右侧的滚子轴成这么安装是不合理的,最起码挡板不能盖住内圈,不然你怎么拆卸?
第三,右侧的滚子轴成只有一列太短了,起不到什么效果,右侧轴成的累计宽度至少要有0.5-0.8倍的孔径大小,其作用就是给滚筒单侧一个刚性支撑。

网友B:
左边内侧里面应该还有一个压盖吧!

网友(点评):
同问,不然轴向怎么定位

网友C:
没看明白 圆筒是怎么转起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看明白 圆筒是怎么转起来的。

圆筒是不转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几点,大侠参考一下。
首先,这种情况不能两侧都用调心,全部调心的结果就是你转速上去以后摆动会放大, ...

可是只有单边有调心轴承,起不到修正镗孔偏差的作用吧。还有,我感觉大侠有点误解我的意思,筒体是静止不动的,或者是只有轻微的摆动。图中只是机器的一部分,全图上看筒体不会参与旋转运动。对于大侠说的第三点,我对这方面不太清楚,大侠有相关资料可以分享一下吗?谢谢

网友(点评):
..你这通篇没有一个地方提到过筒不转。另外,即便筒不转,目的也是左右轴支撑筒体,两侧都是调心支撑就变成了游动支撑,完全靠筒体重力自适应,你在安装和运行的时候会难受。这里包括安装时的偏心摆动

网友(点评):
包括运行时因为双轴同轴度和旋臂挠度导致的筒体运行中自适应摆动。所以,要做一段固定一段游动的设计。靠滚子轴承形成一个刚性支撑,筒体的自适应调节只发生在安装过程中,减少运行时摆动的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左边内侧里面应该还有一个压盖吧!

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