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方形铁板夹紧装置,应该如何设计?大家帮帮忙

楼主(2014-04-27):
一块铁板100*200*5,要求夹紧后旋转加工,量非常大,主要要求速度,对加持力要求不高,一时想不到好办法,请大家帮帮忙,可以用气动,电磁铁否定

网友:
楼主没说清楚要加工哪个面啊?

楼主:
两面一样,随便那一面,只加工一面

网友:
捉摸四爪卡盘的变异呢?

速度要快,是夹紧的速度,还是旋转速度?转多长时间,停多长时间?都加工什么内容啊?产能要求是多少?

楼主:
铁板冲床下料,一致性很强,只要解决夹装问题,就是解决大问题了

网友:
这个机构机器人抓手带电磁铁,不就解决了吗?你不用电磁铁的理由不就是怕最的带的磁性太大了,还得消磁吗?这个你可以询问一下电磁铁厂家 ,这个问题应该不用担心,都是在国标之内的,不用消磁的。还有就是最好机器人的抓手端头加上一个模糊传感器,视觉的最好,能进行递减操作。

网友:
楼主是想自动送料,然后自动夹紧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