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轴问题,请教

楼主(2014-04-27):
在cw6140上加工1,8米的轴、尾座还有床头不会大小头、中间会是啥原因、直径65

网友:
没有用跟刀架

楼主:
有中心架、架在离夹头60公分的地方、

网友:
尾座还有床头不会大小头、中间会是啥原因
我没看明白,是车的很好吗?没有大小头,已经很好了!

网友:
没看明白你的问题

楼主:
从尾部往前车、大概3分之一会正常、然后就越来越大、之后又不会、我车好后、用表走也是这样

网友:
细长轴加工出现的腰鼓形,因为中间部分变形,刚性差,用跟刀架,车削工艺注意点会合格

网友:
大侠想想跳绳的绳子就会知道了

网友:
要用跟刀架,不是中心架的,那么长的轴让刀是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