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车生铁,请问下要注意哪些方面,加水?速度?走刀?以及车床磨损厉害吗?

楼主(2014-04-28):
如题,求大师 大侠们,指点迷津,谢谢

网友:
我们车生铁不加水

网友A:
车床走刀不知道,我们这边cnc上从来不准加工生铁,如果必须要用,也就在老机器上用,新机器从来不准做生铁,因为那个碎末太伤导轨了

网友:
转速低点,F高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车床走刀不知道,我们这边cnc上从来不准加工生铁,如果必须要用,也就在老机器上用,新机器从来不准做生铁, ...

真假的,我的是新床子

网友(点评):
真的 啊!因为生铁做出来的铁屑都是碎末的,很容易飞进导轨里面的

网友:
楼上说得没错,粉末厉害啊,

网友:
数控车铸铁没问题,但绝对不能加水,4楼说的没错,低转速,大走刀,但精车还是要慢走刀。每班下班后记得先把铁屑清理干净后用柴油清洗导轨,再用棉布擦拭干净。这样就可以保证机床使用寿命。

网友:
补充一点,切削完成千万不要用气枪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