镗孔上解决工艺问题及合理较好刀片加工?

楼主(2014-04-28):
镗孔,直径25,深108,镗镗杆直径16,伸出120,精镗前底孔经钻,粗镗到约24.5,水冷,压力2MPa以下,切削速度165米,每转进给0.1 ,单刃镗刀。材料为302钢正火。难出铁屑,刀片易磨损,有否较解决方法?

网友:
楼主直接贴图呀,别人要帮你的忙还得花钱,谁干呀?

网友:
楼主用的什么刀杆、刀头?孔粗糙度要求多少?通孔还是肓孔?165的速度,0.1的走刀,铁屑估计都卷成棉花团了吧!

网友:
估计你用的立加,而且没内冷的,刀杆刚性可能也有点问题。干深点的孔够呛。

网友:
必须加大刀杆,刀具悬伸7.5倍径了,减震刀杆最大才可以到7倍,165的线速度悬伸120估计刀片做不了几个就蹦了

网友:
等待高手解决!

网友:
我也遇到类似是零件,我机床是带内冷的都没办法加工,刀具还是三特维克的。

网友:
    自己都知到刀片磨损快,那就更换更耐磨的刀片呀。这个一般情况都是没得解的

网友(2014-08-21):
我帮楼主来贴图

网友:
楼主,你的冷却液有20公斤的压力,是什么机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