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磨床砂轮与光洁度的关系

楼主(2014-04-28):
现在有一款轴类零件,是用120号的碳化硅砂轮加工,加工出来的表面光洁度在Ra0.1左右.但现在零件的表面光洁度要控制在Ra0.25;大家没有没做过这样的零件要求?砂轮的颗粒大小与光洁度是否有直接的关系?开始我试了刻意把砂轮的表面铣粗点,加工出来的零件光洁度是可以达到Ra0.25的,但做了30个左右,零件的光洁度又会变会Ra0.1.各位大哥,大姐是否有这样的经验分享一下.

网友A:
提高表面光洁度不容易,降低还不容易吗。砂轮粒度号降低,砂轮修整的粗一些,磨削用量加大一些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提高表面光洁度不容易,降低还不容易吗。砂轮粒度号降低,砂轮修整的粗一些,磨削用量加大一些就可以了。

磨削量大,尺寸不好控制.砂轮修了也没有什么用,不稳定.现在只能找粒度小一点的砂轮试,光洁度有公差就难做了.

网友(2014-06-17):
更改砂轮的粒度,变细一些。现在用120#的,可以尝试永400#的,光洁度就好了。

网友(点评):
你是粗心在看帖。

网友:
不好意思,看错了,降低光洁度,应该加粗砂轮粒度,用80#的砂轮试试。

网友:
干的太亮也不是好事~~·

网友B:
你说调粗后开始可以后来就不行,那么问题出在砂轮的自锐性上,该掉的砂没掉,留在顶上使其磨得更细,粒度保持调低的粒度,改下结合剂试试看

网友:
第一次见到有这样要求的,为什么有人知道吗?

网友:
一定的粗糙度,我想一个是外观要求的特别(比如亚光),另外可能是要防滑,增加摩擦吧。不知对否?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说调粗后开始可以后来就不行,那么问题出在砂轮的自锐性上,该掉的砂没掉,留在顶上使其磨得更细,粒度保 ...

你意思是砂轮太硬了打滑吗?可楼主并没有说磨不动啊,跟砂轮的软硬没有关系。我觉得主要还是粒度的选择。

网友:
如果要求加工稳定的华,最好还是金刚石砂轮要好些,。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意思是砂轮太硬了打滑吗?可楼主并没有说磨不动啊,跟砂轮的软硬没有关系。我觉得主要还是粒度的选择。

可是楼主说调过粒度,前30个可以后面就不行了啊,你的意思是再加粗就不会这样了?有没有可能是楼主砂过细,但外面的砂烧结时较早受热,所以对比内部形成了大气孔,所以外面粗糙度高?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意思是砂轮太硬了打滑吗?可楼主并没有说磨不动啊,跟砂轮的软硬没有关系。我觉得主要还是粒度的选择。

好吧,看错了,他是铣粗的。。。我明白了,还是回答下砂轮内外的差别有没有这么大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