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口瓶内牙如何制作?

楼主(2014-04-28):
将玻璃管烧制经过治具一系列的辅助,制作成螺口瓶内牙的。可是在网上百度了半天也没有发现,制作内牙的方式。都是外牙的图片。条件:小作坊,由于资金无法用模具制作。只能借助于治具制作。请各位大侠,提供些资料,谢谢!

网友(2014-06-17):
见过机加工加工螺纹么?给你个土办法
1.做一个带外牙芯棒
2.找跟合适的钢管,割成凉拌。
3.在烧好的玻璃瓶内插入 芯棒
4.把钢管给玻璃瓶夹上
5.旋转芯棒直到将其取出!
至于之间的保温再加热,自己做的时候多实验下!
成本几十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