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铣刀加工高度怎么定的?请教

楼主(2014-04-28):
我知道这个和刀具半径有关,那么具体有什么经验可参照的,还要考虑什么方面?比如刀具材料,工件材料?怎么考虑的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立铣刀中心没有刃的话,轴向进给是怎么实现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立铣刀中心没有刃的话,轴向进给是怎么实现的?

先钻预孔再走刀,不然没办法。

网友(点评):
两刃的可以往下面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