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 PLC自学方法

楼主(2014-04-28):
小弟需要学习PLC,自学想少走些弯路。各位大哥哥大姐姐给指条明路,介绍一下学习方法,要是有比较好用的教材和视频资料也可以。先谢谢各位了

网友A:
社区里有资料啊。看看呗

网友B:
建议你从三菱或者西门子的PLC入手,网上这两个系列的资料非常多。最好用那种有实例的,比如100例什么的,在对照手册去看,效果比较好。

网友:
建议你从 低压电器控制 开始学,如果基础良好 往plc上发展就快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你从三菱或者西门子的PLC入手,网上这两个系列的资料非常多。最好用那种有实例的,比如100例什么的,在 ...

需要对照视频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需要对照视频么

如果有,那当然最好了,一般看看资料,自己琢磨下就可以懂的。PLC编程还是简单的,难的是对控制对象的理解,如何编程可以方便调试,如何编程可以更加安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社区里有资料啊。看看呗

在哪儿板块

网友:
工业自动化|机器人 (41)
主题: 2951, 帖数: 4万
最后发表: 2 分钟前

电气工程 (9)
主题: 2572, 帖数: 2万
最后发表: 1 小时前

网友(2015-07-10):
引用 网友B:
建议你从三菱或者西门子的PLC入手,网上这两个系列的资料非常多。最好用那种有实例的,比如100例什么的,在 ...

你好,请问是51单片机吗?我在纠结应该先自学单片机还是PLC,请问我们机械行业需要单片机的多还是PLC的多?我是机械自动化专业的我们下学期学单片机,但是没有PLC这门课(打算以后自学)。在广东,珠三角这一带的话

网友:
可以买一本此类编程书,用电脑模拟运行,多练练就熟悉了。

网友(2015-10-09):
你好,就是用PLC带动电机转动怎么编程